求助:32只伺服电机使用CAN总线改造

楼主(2004-06-29):
我的客户开发一台机械,使用32只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定位,现拟使用CAN总线实现,上位仍使用西门子200PLC,请各位高手给出方案。

网友A:
传输距离? 传输速率? 系统响应时间? 你需要给出这些详细指标,大家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参考。请把你的问题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距离:50m 速率:300k 响应时间:毫秒级

网友B:
上位机用嵌入式PLC+HMI,驱动模块带有CAN接口,直接驱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驱动模块自带电子齿轮和细分功能。能完成电机正反转、点动、插补、定位控制功能。

网友C:
我做过七轴的CANopen伺服系统,可以联系54235333-162。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