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30-25KW变频器F003欠电压故障

楼主(2004-06-29):
我使用一台西问子MM430--250KW变频器一台,控制一台风机,运行时出现报F0003(欠电压)故障,但电网电压又不低,请问为什么?

网友A(2007-07-18):
检查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B:
真欠压还是无报警 量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C:
   内部器件老化

网友D:
如果启动后小电流输出不报警,大电流报警.
请检查可控硅的触发,用电流钳监测一下三相输入电流.
监测母线电压值变化情况.

网友E:
检测电路和支流母线查一下,24C02有可能也坏了。

网友F:
1.变频器故障:当输出电流较大时,交流电压正常,直流电压不正常。检查可控硅的触发。
2.电网瞬时波动:加装输入电抗器。

网友G:
电网波动超出了,变频器的范围一般是7%

网友H(2011-08-03):
F0003故障——

为欠压故障,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供电电源的电压是否不稳定,存在较大波动、短时掉电或者瞬时的电压降低;

2、供电电源的容量是否不够,与变频器功率相比,容量显得比较紧张(按照你的情况来看,这个可能性最大);

3、减缓变频器的动态响应,增大斜坡上升时间参数 P1120的值;

4、使能动态缓冲功能,设置参数 P1240=2;

5、检查MM430变频器的整流环节,看看整流单元是否工作正常。整流单元不能正常工作的话,报这个故障是很普遍的;

6、检查直流母线的电容,看电容是否存在老化等异常现象。如果直流母线电容有问题的话,就会导致母线电压不稳,无法保持一个相对恒定的正常电压值,故报 F0003 欠压故障。

网友I(2011-10-09):
F0003

原因
• 供电电源发生故障。
• 出现超出规定极限值范围的冲击负载。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铭牌标明的允许范围内。
• 电源不允许出现短时故障或电压降低。

网友J(2016-06-18):
430  30KW的机子 客户说运行报  F0003 欠压故障

我换过 检测光O  R26 电压 560V也正常 在我公司带5.5KW马达运行也正常

还有那没检测到呢?

网友J:
搞定了,原来 出在集电器上面,换了OK了

网友K(2016-11-16):
请问你换的是那个继电器啊?是控制三相大的吗? 我也有一台问题是咋变频器频率上升到40赫兹后报警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