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征安全”

楼主(2004-06-29):
请教各位高手,什么是现场总线的本征安全性?我查了很多资料,对其大致意思似乎理解,但就是找不到确切的含义(定义)。特此求助。谢谢!

网友A:
请问谁能为我答疑?

网友B:
GB 3836.4-83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本质安全型电路和电气设备“i” > 去买一本吧

网友A:
请问唐僧同志,能否摘录一二?

网友B:
我手里也没有.去南阳防爆查一下,PDF文件,是摘录,以前我见过的。 大致意思是说在这种电路(电气设备)通过特殊的设计,在运行,过载,短路时不能产生火花、高温等足以引燃爆炸性气体的条件。对应于隔爆型将短路/过荷时的高温与环境气体隔离开,这种电路叫做本质安全型电路(电气设备)。

网友A:
非常感谢唐僧师傅!

网友C:
贾工:你的问题在P+F公司(最新)的安全栅手册中有明确答案。不妨去查以下,一定有收获。

网友D:
在爆炸性环境使用的都只含有本质安全电路的器具。在特定的测试条件(包括正常操作与特定故障状况)中不会产生火花或热效应的电路就是本质安全的。

网友E:
现场总线的本征安全性 - 是一个系统的本质安全的一个部分。在控制领域爆炸性环境使用的设备,如果整个系统中含有的设备都是具有本质安全特性的,那么这个系统就具有本征安全性,对于现场总线来讲:在特定的测试条件(包括正常操作与特定故障状况)中产生的火花或热效应不足以引起爆炸,我们就称这个线路是本质安全的。 与大家纠正的是:它不是不产生的火花,而是产生的火花或热效应不足以引起爆炸。一般来要求,输送到现场的能量<30mA, <30V。 其他请参考:《炼油化工自动化》1992年1期“国内外危险区域划分及仪表电气防爆概述”

网友F(2008-04-24):
我知道本质安全.但是楼主说的本征安全性,没听说过...

希望知道能共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本质安全.但是楼主说的本征安全性,没听说过...

希望知道能共享!

一个意思,简称“本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没有.去南阳防爆查一下,PDF文件,是摘录,以前我见过的。大致意思是说在这种电路(电气设备)通过特殊的设计,在运行,过载,短路时不能产生火花、高温等足以引燃爆炸性气体的条件。对应于隔爆型将短路/过荷时的高温与环境气体隔离开,这种电路叫做本质安全型电路(电气设备)。

对!你说的差不多,我们是生产无缝钢管的,控制天燃气与空气的电气转换器全是本安型的

网友I(2008-07-09):
我们经常可以在某些本案设备上看到如EEx ia IIC和EEx ib IIC/IIB本安防爆方式等参数,下面简单描述下其中每个字幕的含义:

EEx i为本质安全防爆方式, “ia”和“ib”,其中“ia”同“ib”相比有 更高的安全水准。从基本结构来看,“ia”是在0 区应用的先决条件,而“ib” 则相当于在1 区中使用。

试验仪的爆炸室中充有规定的混合气 体,它同空气的比例如下:

I 组 (8.3±0.3)% 甲烷Methan 

IIA 组 (5.25±0.25)% 丙烷Propan 

IIB 组 (7.8±0.5)% 乙烯Ethley 

IIC 组 (21±2)% 氢 H2 

0 区:经常地或持久地存在着爆炸气氛(如液化气罐中的气室);

1 区:爆炸气氛偶尔出现(如在反应容器安全阀的四周);

2 区:爆炸气氛罕见且短时出现(如石化企业空旷区)

FF论坛上有这个帖子,我原封不懂粘贴过来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FF设备和PROFIBUS-PA设备可支持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