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量纸张长度/宽度应选用那一类传感器?

楼主(2004-06-29):
请问测量纸张长度/宽度应选用那一类传感器?

网友A:
您需要怎么测量?是在什么情况下测量?在线?

网友B:
宽度可能还是光电的或者 CCD 合适,长度。。。看多长了!

网友C:
请问您是用在纸厂的吗?宽度简单,并且用的光电也便宜;长度就贵点,您可能是想检测一卷纸到底有多少吧!那就检测这卷纸的高度就可以算出来了。我们sick光电产品为国内很多家造纸厂长期配套供货。联系方式:13575496259,范永森!

网友D:
国外进口设备中有用绝对型旋转编码器的。 长度测量,编码器安装在卷纸筒轴心,测量卷纸筒走过的角度,当然还要计算卷纸厚度带来的周长变化,所以一定要用绝对值多圈旋转编码器--可以每个位置的唯一对应计算。 宽度测量,用步进电机、光电开关找边,编码器测移动距离。 虽然成本略贵一些,但是肯定实用可行的。

网友A:
长多少,宽多少? 一般可以用光幕测量!

网友E(2015-10-14):
可以用工业的测量光幕,我们深圳海任公司光电产品为国内很多家造纸厂长期配套供。可以测量长度,宽度、高度等,可咨询公司热线:0755-25909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