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咨询

楼主(2004-06-29):
各位专家,多输出模块电源与计算机用ATX电源有多大区别?为啥价格相差那么大? 同样功率的相差几十倍

网友A:
因为ATX电源就不是模块电源!

网友B:
ATX电源的功率指的是峰值。而且输出都没有隔离。

网友C:
模块电源与分离元件电源是两个不同的理念.所用的器件差别非常大.模块电源可做到高功率密度,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