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大侠指点

楼主(2004-06-29):
大家好:我现在用的是信农(SINNANO)伺服电机,型号为DOPC 016B CB552F 我有以下问题: 1。此电机转速为2000RPM   但编码器线数不太清楚,请问如何确定? 2。关于编码器分辨率(线)的资料?

网友A:
编码器的线数是由你对电机的转动的精度要求有关,不是由转速定的. 只有当电机的转速很高时(10000)左右时,普通编码器就不行了,要用旋转变压器. 一般线数有:100,200,300,360,400,500,600,900,1000,1024,1200,1800, 2000,2048,2500,3000,3600,4096,5000,6000,8192等. 以上都是指增量型.

网友B:
增量式轴角编码器的精度与电机无关,转速高的电机轴角编码器分辨率不能太高,否则计数器接受不了这么高频率的计数脉冲,导致位置计数出错。转速低的电机则可以让编码器精度高很多,只要转速不超过一定值。 现在RENISHAW的增量式编码器精度已经有10000线以上的的,电子细分200,也就是说每个脉冲对应的角度是pi/1000000弧度,精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电子细分,则每个脉冲对应一个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