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modbus plus,modbus/tcp

楼主(2004-06-29):
modbus和modbus在传输速率上不同,modbus是串口速率,常用9600波特率。 modbus plus通讯速率为1M,modbus和modbus plus协议完全相同,指的是报文格式。 modbus TCP/IP是以太网协议,就是modbus协议在以太网上的实现。有转换器可以实现之间的转换。我个人觉得modbus协议比较的简单,容易理解,并且是完全公开的。

网友A(2005-08-05):
说的完全正确,鼓掌!

网友B(2011-06-08):
概述:
Ci-u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Modbus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支持Modbus协议,通信速率0~230.4K,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DC(9-30)V宽电源,具备继电器告警输出,双电源冗余和隔离保护功能。 Ci-uf110支持一路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Ci-uf120支持两路可级联上下行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

特点:
l 支持Modbus现场总线协议,通信速率0~230.4K.
l 电接口具备1500V电压隔离以及600W浪涌保护功能。
l 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
l 采用DC9-30V宽电源输入,双电源冗余,DC10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
l 提供继电器输出光纤链路以及电源故障告警。
l 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采用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规格:
数据接口:
Ø 兼容Modbus RS485 5PIN工业端子(DB9可选).
Ø 支持Modbus现场总线协议,通信速率0~230.4K.
Ø 终端电阻:该产品不带终端电阻,使用时视需要外接.
Ø 隔离电压:瞬间隔离电压5000V;持续隔离电压1000V;
光纤接口:
Ø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 单模:1310 nm、1550nm;
Ø 传输光纤:多模:50/125、62.5/125、100/140um;单模:8.3/125、9/125um、10/125um
Ø 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20Km,更远距离可选。
Ø 光纤接口类型:SC、ST、FC可选;标配:ST接口
电源及保护:
Ø 电源:双电源冗余输入,DC(9-30)V,典型DC24V,功耗小于1.5W, 具有DC1000V电压隔离以及反接保护功能,工业端子接口.
Ø 继电器告警输出:光纤链路故障和电源故障告警输出,触点最大容量:DC48V/1A,工业端子接口.
机械特性:
Ø 外形尺寸:132mm×105mm×46mm
Ø 外壳: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
Ø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Ø 净重:800g
工作环境:
Ø 工作温度:-10-70℃(-40~+85℃宽温可选).
Ø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Ø 存放温度:﹣40~80℃

联系电话:刘先生  13066988513   QQ:457361178    E-mail:boblb@163.com欢迎随时联络交流方案.

网友C(2012-09-27):
引用 网友D:
MODBUS RTU??

RTU是MODBUS的一种传输方式,还有一种是ASCII。

网友E(2014-06-26):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D      ...

MODBUS还有一种是TCP的哟!

网友E:
楼主分析得不错,不过如果加有图文会更好。

网友F(2023-09-17):
PLC  mosbus  labview 通讯  视频 源码  最全  报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