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控制风机状况可否

楼主(2004-06-29):
银宇先生及歌位高手:你好!   我的风机状况用变频器控制风机转速,8HZ(7HOUR)——0HZ(10HOUR)   -》2。5HZ(15分钟)-》5HZ(15分钟)-》10HZ(15分钟)-》20HZ(15分钟)-》30HZ(15分钟)-》40HZ(10HOUR)-》50HZ(1HOUR,2900)——》0HZ,风机电机为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控制模式采用变转矩,P1300=2(抛物线V/F控制,降速时间60S,故障为无显示(厂家维修说IGBT坏),且MM430无5。5KW类型,太头痛!!!

网友A:
用了多长时间的坏的;在运行中间有没有注意电流变化和电机温度变化;无显示一般与逆变模块无关,也就是厂家说的IGBT;如果你西门子的变频器一直用的话,其他正常品牌的机器都可以用

网友B:
可以选用丹佛斯VLT6000HVAC供热通风空调专用变频器!(0532)3811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