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零点信号

楼主(2004-06-30):
请问编码器的零点信号的数量和电机回零点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编码器的归零点有时由两个信号共同作用来决定的。零点开关信号和编码器上的零点信号。当伺服电机在归零过程中,检测到零点开关信号后,开始以低于归零速度的速度保持运行,当零点信号下降沿出现后,开始检测编码器上的第一个零点信号,只是表明归零完成,到达回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