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如何在ifix中实现画面切换以及每个画面中的报警区域不同

楼主(2004-06-30):
我使用标签组和画面替换专家,但是没有效果,因为手头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所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报警区域可以在tag中设置,画面中不行。

网友B:
报警区域可以在tag中设置,在画面中“过滤”选择要报警区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