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AC的一些M参数无法设置?

楼主(2004-06-30):
我在使用PMAC2A-PC104型卡,做一个三轴数控铣床,主轴通过变频器加一般交流异步电机控制。于是我使用#4的DAC作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在PEWIN32中使用“#4 o30”产生一个开环电压输出,主轴运转正常。根据PMAC2用户手册,Y:$C01A是#4电机DAC输出寄存器地址,于是定义了一个M变量与其关联,M402->Y:$C01A,8,16,S。当给#4电极一个开环电压输出时#4 o30,可获得M402的值,经比较后与当前的输出电压匹配,但当我想通过给M425赋值来实现和#4 o30同样的电压输出效果时,却总是不成功,每次设置为M425后,再查看改值,总是为零。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帮我解决以下,谢谢! 另:元茂兴的技术论坛,总是说我从外部发言或提交数据不合法,根本无法注册为用户,郁闷!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M425应为M402,笔误!

网友A:
不知道你把M402指向DAC寄存器后,是否又处于闭环状态,如果是这样则闭环输出的控制量马上把你输入的DAC值给覆盖了。只有你把电机先处于开环状态后(如#4O0),再改变M402的值就有效了。

网友B:
To:keey 元茂兴的技术论坛,总是说我从外部发言或提交数据不合法,根本无法注册为用户,郁闷 资料写全一点

网友C(2005-10-15):
我 也是用PMAC搞个3维数控机床。真是郁闷,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