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opclink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4-06-30):
我第一回用OPCLINK 与S7300通讯,通过SIMATIC NET 的PROFIBUS SOFTNET 的 OPC和INTOUCH7.11 I/O中的OPCLINK 与S7300通讯,但运行VIEW后,在OPCLINK状态中,STATUS 是GOOD,ITEMS是2,ERRORS 是2,WRITES STATUS 是COMPLETE.在DATA MONITOR中只有NAME下显示两个TAG NAME ,其他列没有显示,双击后显示DATA QUALITY--BAD, SUBSTATUS--CONFIGURATION ERROR,LIMIT--NO. 请问应该怎样处理解决? 谢谢!

网友(2006-03-05):
相似问题求答案!!!!!

网友A:
首先你要确保SIMATIC OPC SERVER配置没有问题,已经在线的话,可以用Wonderware的WWclient来测试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会有数据上来的,有关SIMATIC NET的配置可以到西门子的网上下载一个说明文件,按步骤做就可以的,OPLINK看看帮助就可以的了。

网友B:
同样的问题,试了好长时间,没试出来,求解决办法。

网友C(2010-03-22):
相似问题求答案

网友D(2012-11-03):
相似问题,同求答案,如果有人解决请与我联系,邮箱:GSM197851@126.COM,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