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分析

楼主(2004-06-30):
各位老大: 如果IGBT的CE穿了,但GE之间还没有完全击穿,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各位的赐教先!!!

网友A:
这样呀,很简单呀,阁下通电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先谢谢冬将至!!不好意思!!我不懂什么意思!!他已经穿了,我想推断他穿的原因!!

网友B:
IGBT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他的GE就像是一个MOS管,CE就像是一个晶体三极管,而GE电压就是控制CE导通程度的,如今CE击穿可能是过高的DU/DT或DI/DT引起的齐纳击穿或雪崩击穿,改善吸收电路!或则是GE电压不够,导致CE开通不足,VCE保护又没有,大电流引起高的VCE压降,导致CE损坏!现在应该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