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节能请教

楼主(2004-06-30):
我公司有四台空压机,功率都是75KW,加载运行时间是总工作时间的90%,请问可否节电,节电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可采用滤波节电器改善电源性能,大约能节8~10%,比如说亚太产品

楼主:
啊?只能这么少的节电效果? 用变频节电可以吗?效果如何?有人做过吗?

网友B:
空压机变频改造有节能效果,节能多少要看负荷特性和运行特点,济南赵先生有经验,0531-8929375,你可以问他,他是我的客户。

楼主:
OK!谢谢!明天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网友C:
丹佛斯VLT8000变频器适用于罗茨风机污泥泵空压机等中高变转矩负载节能效果明显!(0532)3811796

网友D:
由于空压机属于恒转矩负载,所以变频节能效果不是十分明显 主要是看带载时间的多少。如你所说的带载占90%的话,以个人经验来说没有必要改造.

网友E:
同意!效果不大!

网友F:
在空压机上一般考虑应用,很少考虑节能;但会有节能效果,不大。

网友G: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四台机几乎接近满负荷,节约空间很小,再改造意义不大!另外,空载运行本身也是一种节能;而且没有备用机台,维修怎么考虑?你的空压机应该是活塞机!

网友H(2008-10-24):
单台节电率在15%左右,但是四台联动节电率至少在30%以上,估计6个月左右就可以收回投资,

我司是天暨自动化-专业变频节能、电气设备制造商

有事可与我司人员联系

顾君 13917052296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四台机几乎接近满负荷,节约空间很小,再改造意义不大!另外,空载运行本身也是一种节能;而且没有备用机台,维修怎么考虑?你的空压机应该是活塞机!

同意这位兄弟的意见

网友J:
节能空间现在不好说,如果真的是90%节能空间不大,但是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牌子的空压机,空压机的设计原理好好几种,加卸载控制,容调恒压控制,回转阀控制等等,不同的控制方式耗电的差异不一样,

你看到的是那种方式的,如果是容调的,那就是不正确的,容调是压缩机本身在做气量调节,在表面看来是负载很高实际上负载是很低的。但是耗电却是最高的。

那如果是加卸载控制,显示是90%的负载那就没什么必要做了,但是如果是4台同时开的,而且是24小时运行,还是可以做的,空间还是很大,综合评估。

我亲手做了300来台压缩机变频改造了,有点小经验,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电话给我,13671580330

网友K:
上海岱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变频节能控制系统生产和销售的技术型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支集科研、设计、生产、调试、咨询于一体的技术团队,公司凭借专业的技术以及众多企业的信赖与支持,得到迅速发展,公司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宗旨,坚持以科技为依据把技术开发放在企业经营活动的首位,以生产高技术含量、高性能、高质量的产品为原则,独立开发出了新一代DH系列变频节能控制系统,本产品在技术上更先进、操作更简单、全中文菜单、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并有一支优秀的售后服务队伍,使每一位用户在我公司享受最优质专业的服务。
 “创造精品、服务用户” 岱宏机电科技期待与您携手共创辉煌

主要产品
空压机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注塑机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莘北路40号海达大厦701室
电话:021-54940246 联系人:魏楠 手机:13585984232
   www.shdhjd.com      daihongjidian@163.com

网友H:
四台可以考虑做联动节能,节电率很大的,如果兄台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做个方案,

我司有很多类似的成功案例

上海天暨自动化-专业变频节能、电气设备制造商

欢迎来电咨询

 www.shtianji.com.cn

顾君13917052296

网友L:
按照你所说的,90%的使用率不一定能再节约下来,很多生产厂家也在不断的改进的!

网友M(2008-12-05):
过来看一下   以后不犯错

网友N(2009-01-23):
可用变频器调节电动机。

网友N:
我们单位的就是这样用的,调到30与40HZ之间,每个电动机的都不一样,要看需要的气量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