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李工指导

楼主(2004-06-30):
李工: 你好!! 我的机器有个IGBT的CE之间完全击穿,GE之间还没有完全击穿,同时841驱动模块受损,输出波形已变,请问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太多,变频器型号?是否要急停?

楼主:
李工 你好!! 先谢谢了!我机器不是变频器,不过很类似,只不过它的输出接的是开关磁阻电机,然后就是控制逻辑不一样,输出不是交流正弦波,还是直流,只不过是按控制逻辑给三相绕组轮流供电!!每项绕组有上下两个igbt同步控制通断,系统空载正常运行时突然出故障,检查发现某一项下桥igbt击穿。这种现象出现了好几次(中间排除过地线接的不好等原因),每次都烧三相中的一个下桥和一个跨接在直流电源侧用于斩波降压的igbt(串接一个大功率电阻),如果您有时间,我可以给您传一分主电路图,请您详细指导

网友A:
机器有显示过流吗?电机是否有短路,自己维修吗?买的模块质量有保障吗?每次能用多久?

楼主:
正常运行!!显示转速,发现大功率电阻冒烟后断电,检查发现与大功率电阻串接在直流电源侧的igbt击穿,另其中一项下桥击穿,电机没短路,模块有保障,我是在做整个驱动电路的重新设计后做实验出现的此问题,老的驱动板不存在此问题,后来就只好暂停此项目!!怀疑是驱动电路板布线不良!!电机是空载运行,电流不到1个安培!!!模块是1200V/200A的!!直流侧电源500多伏!

楼主:
现在还是设计阶段,不存在维修问题!!驱动板我已重新布线,但我想分析的清清楚楚后在重新实验,毕竟模块太贵了!!有压力!!

网友A:
新驱动电路有何改变?

楼主:
为了减短驱动线长度,841模块的分布位置变了,然后给每路841模块的电源加了一个7820。然后以前下桥三路和斩波一路的驱动电源共一个变压器绕组,现在这四个驱动电源分为四个绕组,但是负端连接在一起共用一个管脚!您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加7820的理由?驱动电源变压器绕组的电感量也不能太大。

楼主:
开关电源是单端反激的,输出纹波比较大,电压波动有将近4-5V,所以考虑加稳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