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QI Analyst 中所产生的图表可以嵌入到vb.net建的webform中吗?

楼主(2004-06-30):
QI Analyst 中所产生的图表可以嵌入到vb.net建的webform中吗? 如何操作? 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在vb.net建的winform中呢? 嵌入好象是可以,但是怎么设置让其显示图表? 我是新手,刚接触QI Analyst,请高手指教。

网友A:
QI的图表是一个ActiveX控件,你当然可以嵌入在VB,VB.NET中使用. 你使用的QI Analyst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