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Atv11

楼主(2004-06-30):
请教Atv11: 你好!我有一台ATV58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为560V时跳USF,驱动板是好的 说明书里说的负载电阻是指那里?它的过压检测电路由那一部分 电路组成? 还有AVT58有缺相保护电路吗?望高手施教,不胜感谢! zcf07204@yahoo.com.cn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为560V时跳USF是不正常的,可能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过压检测电路可直接从直流母线电压串电阻降压处理,也可对开关电源5V电压取样。没有机在身边,不知ATV58的变频器两个都有。负载电阻可能是接制动电阻。AVT58有缺相保护。

楼主:
是18。5KW的机子! 望高手施教,不胜感谢!

网友B:
明天上班找我。021-56711165,13003108495

楼主:
多谢李老师与lhd的帮助 我对这个电路比较不熟还没有找到电压检测电路在那里。

楼主:
原来是烧模块的,把驱动板烧坏,现在驱动是新的, 问题出在控制板上的电路,有谁对控制板比较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