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PLC&组态王 COMMUNICATION

楼主(2004-06-30):
我想用组态王通讯,在设备中设置了simens S7-200,定义变量plc时用simens S7-200的Q0.0,但是当我将PLC的Q0.0上电时,变量plc的模拟输出没有变化,只显示??? 。请问为什么?我如何实现他们的通讯呢?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C/PPI电缆进行连接的,有什么需要在S7-200软件中设置吗?

网友A:
显示??? 表示通讯失败。查一下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
开始显示00,大概3秒后就成了???,要设置通讯的话是设置PLC还是组态王的设置

网友B:
要么是通讯失败了,要么是你定义的变量是I/O离散行

网友C:
你要在定义窜口那里设定连接波特率,估计你设定的波特率跟你PPI线上选的有点问题

楼主:
我觉得波特率设置是PLC软件与PLC通讯时的设置,与组态没太大联系,要怎么样设置? 我定义的变量是离散型的,因为Q0.0本身就是离散型的啊!我就是要看它的状态是0还是1。难道离散型不可以通讯?

网友D:
选择设定好PC的COM口,PC/PPI电缆、组态王、S7-200设定好一样的波特率(默认9600),PLC定义的站和组态王中的一样就好了。组态王软件帮助你有详细说明

网友E:
组态王在和西门子s7-200(带EM235)通讯时,模拟量的寄存器名及地址如何设定啊? 组态王并未给出AIW(模拟量输入型)的寄存器啊???? 哪位大虾知道赶快说一声啊!!!!!!!!!谢谢!!!!

网友F(2006-05-11):
???表示通信失败

网友G:
你这个一定是通讯失败了,要多多考虑硬件呀!

网友H(2006-06-10):
楼主的问题一定是通讯失败,可参考组态王在定义设备时提供的的硬件帮助,如是采用西门子专用编程电缆的话还要看电缆的设置,一定不要拨在master位置.马兵的问题比较简单,在程序里先用传送指令把外部数据送到V寄存器即可.

网友I:
组态王与S7-200连接好象是不可以直接离散型数据的,要先读取I/Q整型在转换为离散型。我也是个新手,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我碰到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