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道类型区别

楼主(2004-06-30):
请教:在tracemode的通道库编辑器中,我发现关于plc的通道类型有两个,分别是PLC_1和PLC_2,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应如何使用?

网友A:
kk2004: 你好!通道库中的这两种子类型均是用来调用外部协议与plc进行数据交换的,其不同在于:PLC_1子类型通道用来通过串口与PLC进行数据交换,而PLC_2子类型是用于需要其他外部设备(如通讯卡)与PLC进行数据交换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