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变送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04-06-30):
问个菜的问题:我厂的一个螺旋绞刀称上的挂有一个“信号变送器”,肥皂盒大小,打开里面就是两块8脚IC,好象是OP027……(记不太清了),一头连压力传感器,一头接微机,不知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它是把压力传感器传来的信号加以整形,并且把这个信号变送到微机中去!简单点说就是起到一个信号调理变送的作用!我是做西南自动化研究所的维博电量隔离传感器(变送器)的。当然也有信号调理变送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联系:13575496259,范永森!

楼主:
可以不要吗?

楼主:
晕~~~没人知道他的作用吗?谁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啊?

网友B:
上面已经说了。更详细的请查阅先前关于变送器的帖子。

网友C:
传感器是将一个要测量的物理量转换成另一个可以读取处理的物理量,现代控制中,这种物理量就是电信号. 变送器就是将传感器初级的电信号转换成标准的电信号,例如电流信号4--20mA,0--20mA,电压信号0--10V,1--5V. 你的压力传感器初级的电信号是毫伏,变送器将其转换成标准电流信号4--20毫安,便于你的微机读取处理.

楼主:
那你的意思这里的变送器的作用就是V-I转换,将压力传感器的电压信号转换成适合微机接口的电流信号是吗?也就是将高阻值的信号源变成低阻值的信号,用以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我以为是一个起电压放大的作用,放到称架旁边目的是减少信号的干扰。 我看到有些皮带电子称的压力传感器没带信号变送器,而是直接进微机房里放大器,将电压信号放大再直接进微机的A/D转换电路,那么这种方式的信号处理方法与上面的比就只是抗干扰能力不如带信号变送器的对吗?

网友A:
楼主说的很对。要不就不会有信号调理变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