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04-06-30):
我想控制电机在一分钟内从20转到50转变化110次应该选什么样的系统?因为是自己用所以价格要低些.

网友A:
我想,很难。

网友B: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我想你的要求可以实现,用伺服电机实现1000多转的往复1000/分钟都可以,你的要求肯定能实现,但你没有说明你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呢。但伺服的价格不低!

楼主:
是速度控制.步进和变频可不可以?

网友C:
系统惯量,决定你的响应频率。

网友D:
伺服价格不算高,进口驱动器才贵呢,但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代理日本多摩川的电机和编码器。021-56329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