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关于不同气压下的露点计算??

楼主(2004-06-30):
在做一个净化器项目的时候,可以知道气压值和温度值以及相对湿度值,要求计算出不同气压下的露点和露点降,请问高手这应该怎么计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急!急!!请高手指教!!谢谢! 我的信箱是:okside@sina.com

网友A:
你好!不知你有没有找到答案,也不知你是只做少量几个数据计算呢,还是在设计一个输入温度值和相对湿度值输出露点和露点降的模块,如果只做少量几个数据计算,我给你发过去个小程序,你试一下,很好用的。

楼主(2004-08-12):
我所要的计算并不复习,只要能计算出来并且能够换算出不同气压下的露点就行了。谢谢你。请把你的程序发到okside@sina.com来吧。非常感谢。 sder

网友B(2004-12-26):
自己找本书看看。。就ok了! 湿度、相对湿度、温度、露点温度等。。。。

楼主(2012-10-07):
问题4年前解决,已经写出一控件,现在只要调用了。很准。

工控导航网:http://www.gkdi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