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1711输出问题。

楼主(2004-06-30):
请教!!!我想用研华的pci1711型数据采集卡采集温度数据,因为我要通过采集的数据控制温度,当温度低于某个值时,采集卡输出一个信号,控制继电器重新加热,但pci1711没有输出口,但我又不想再买一个D/A。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我已经发mail 到你的信箱,请查看!

网友B(2005-04-18):
你好: 我是PCI1711的用户,我在使用该卡时遇到以下几个问题,请指教: (1)我输入方波信号,使用AI口结果显示一直是0.6-0.7V电压,而我方波为+-5V (2)DA口输出电压2.4V,当我CLOSEDEVICE()后,电压还是2.4V 而不是0V。 (3)COUNT控件采集方波信号,输出一直309,当我没接输入信号,输出还是309。

网友C(2008-08-06):
请教!!!我想用研华的pci1711型数据采集卡采集温度数据,因为我要通过采集的数据控制温度,当温度低于某个值时,采集卡输出一个信号,控制继电器重新加热,但pci1711没有输出口,但我又不想再买一个D/A。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这个问题,能不能也给发一份啊,谢谢了,

对了,请问还有没有关于输出的实例,给发一些好吧,谢谢了

网友D:
请教!我想在laview上用pci1711采集数据,经过pid算法以后输出信号控制调节阀开度,但是pid输出与调节阀开度变化不一致,不知道是不是采集卡接收不了pid输出得信号,能给指点下吗?如果能发一份在labview上用pci1711采集实例就更谢谢了!

网友E(2011-03-22):
請問一下我DA想從0到2V在2V到1V 1V到-2v 請問有什麼辦法可以制動讓Manual output 做變動 我不要用手去調動 我使用matlab軟體 請問ao可以去控制面版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