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ONCEPT编程用XXMIT功能控制ABB ASC550?

楼主(2004-06-30):
现在变频器大多用PLC控制。如果用CONCEPT编程用XXMIT功能块通过MODBUS协议应该可以直接控制ABB 变频器,这样可以节约一笔费用,有实际经验的朋友请赐教! 我的EMAIL:wanlz5724@dtdh.cn

网友A:
ACS550有标配的RS485口,支持MODBUS,直接用就是了。

网友B(2007-03-29):
高手之间的谈话,看不懂

网友C(2009-07-18):
那位可以帮我发一件ACS550的说明书~! 谢谢~~!!!

邮箱:www.liuhaifneg_a@.163.com

谢谢~!!!!!!!!!

网友D(2010-08-25):
XXMIT各管脚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设置.着重介绍一下cam管脚的意思,谢谢.

另外,上面问的XXMIT的输出功能,那要是用XXMIT取现场的数据呢,又应该怎么设置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