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恒速度怎么做控制

楼主(2004-06-30):
伺服恒速度怎么做控制,是不是就用速度环就可以了,一般的伺服它的恒速可保证多少,就是一分钟允许误差是多少,还有速度波动率是指什么?多谢大家!

网友A:
额定转速下,在0到满载时,使用速度控制方式,多数伺服电机的速度波动在0.01%到0.05%。当然,你的控制信号精度必须要保证在这个精度或更高,即模拟量精度应该在14位到11位。

网友B:
如果转速不高的话,用位置环实现,将Kv设置高些,并保证稳定。位置输入只要随时间均匀变化就是速度。

楼主:
感谢大家!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现用的是松下伺服!

网友C:
一点看法 [1] 伺服电机作恒速控制最好采用速度环进行,因为这时伺服电机是“为了速度而速度”。 [2] 伺服电机给出的速度波动率意义不大,伺服电机带动的负载波动率才是我们关注的要点,而这时驱动系统的连接方式、刚性强弱等起着很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