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GPRS终端之间的点对多点的数据通信?

楼主(2004-07-01):
各位大侠,我需要建立一个由多个GPRS终端组成的系统,其中一个终端为服务器级别,其它的终端只与它进行双向通信。这如何实现? 另外请问, 1、每个终端拨号连接上GPRS后,得到的IP是GPRS网内的IP吗? 2、GPRS网内的各IP之间可否直接连接通信? 3、各IP之间如何互相告知IP地址? 4、绑定GPRS网内IP的SIM卡,是否有?如何向移动申请? 5、该绑定的IP可否与其它拨号动态分配的IP之间进行通信?

网友A:
服务器的GPRS终端用DNS解悉,客户端拨域名,建立连接. 或者向移动申请APN服务,价格高点,但稳定性和安全性都有了保障. 请参照下图:

网友A:
另外回答, 1、每个终端拨号连接上GPRS后,得到的IP是GPRS网内的IP吗? 答:DTU终端上GPRS网后得到的IP都是网内IP,不是真实的IP地址. 2、GPRS网内的各IP之间可否直接连接通信? 答:网内IP是可以互通的,但象北京一些城市的移动公司有一些设置,禁止了GPRS网内IP的互连,要视当地移动网络情况而定. 3、各IP之间如何互相告知IP地址? 答:基本的连接方式都是终端要事先知道中心的IP或者域名,主动连接后,会发送身份确认包给中心,确认包中带有IP地址. 4、绑定GPRS网内IP的SIM卡,是否有?如何向移动申请? 答:大部分的行业应用都是采取绑定IP的SIM卡,大部分移动都能够提供。想要申请此服务,请联系当地移动的数据部,申请APN专网服务。我们可以提供移动公司的联系方式,请来电咨询。 5、该绑定的IP可否与其它拨号动态分配的IP之间进行通信? 答:在采用公网的Apn(“cmnet”)的条件下,如果我们用SARO-1000P主动向公网上的一个静态公网IP地址发起TCP连接,只要这个公网上的机器确实有侦听相应的端口,这样是可以连上的;但是相反地,如果是由公网上的静态IP向SARO-1000P动态获得的IP地址主动发起的TCP连接将不会成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实际上SARO-1000P获得的动态IP地址是移动的一个特殊的内部网段上的地址,这个特殊内部网段里的地址如果要和外部网(公网)的地址进行TCP通信,必须通过一个类似于TCP代理(或者NAT)的设备进行通信的转发。换句话说,这个动态地址对于网络上的其他机器来说是不可访问的。

网友A:
那如果我的服务器上用的是电信固定的IP地址呢?那它与下位机的GPRS IP如何通信呢?

网友B:
公网IP的通信原理也是一样的,总的一句话:GPRS 内网IP可以主动发起对外网IP的连接,而外网IP不能主动的访问GPRS 内网IP,只有GPRS内网IP主动发起连接,建立了TCP/IP链路后才能实现双向的通讯.

网友C(2004-08-02):
愿提供现成gprs传输软件,是基于win api函数的,分为客户端软件及服务器端软件,客户机通过gprs将pc机中的数据上传到服务器里.条件是将服务器端软件加c#语言实现服务器向客户端发记事本文件。

网友D(2004-09-07):
如果不经过中心IP方式,直接终端互相通信,那如何通知对方的IP地址?

网友B:
如果不接中心IP方式,直接终端互相通信,道理也是一样的,一台终端做服务器端呀(刷的程序不一样而己),在初始化设定就可以把服务器端的IP设往下位机嘛. 而且一般的串口工具或者WIN自带的超级终端就可以做为简单的操作介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