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ra-23故障

楼主(2004-07-01):
西门子6ra-23的34点没有24V电,请问可不可以外接一个24V电源啊?

网友A:
不太好吧,只能送北京维修!!!

网友B:
“西门子6ra-23的34点没有24V电,请问可不可以外接一个24V电源啊?”当然可以了,注意参考地的连接,即外接开关电源的地与6RA23的M之间的连接。

网友C:
当然可以了,但是要注意XJ10的跳线!选择是否正确!

修,卖变频器

网友:
您好:老工,请问您是什么东西坏了

修,卖变频器

网友:
或许,我可以为您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