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04-07-01):
在ABB的ACS800-01的硬件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 Do not install a drive with EMC filter option +E202 or +E200 (available for ACS800-01 only) on an ungrounded power system or a high resistancegrounded (over 30 ohms) power system. 为什么这么要求?有什么道理?

网友A:
是说当变频器装有+E202 或 +E200 (这是代码,我们无需知道具体型号)这两种EMC滤波器时,不能用于浮地电网,或高接地电阻的电网中,不然有危险。这种电网中要装另一型号的滤波器。浮地电网在国外又称IT电网,即电脑网络专用电网。国内的电网多是接地的。不用过于担心。

网友B:
高接地电阻指接地电阻大于30欧姆。国内电网接地电阻要求不大于4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