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请教:PC104+扩展无线网卡的问题

楼主(2004-07-01):
我打算在一个PC104+的系统上(运行WIN2000)扩展无线网络(802.11b)。 现在考虑的一个方案是使用“PC104+转PCMCIA适配器”加“PCMCIA无线网卡”,但是有几个问题不清楚: 1、“PC104+转PCMCIA适配器”是否容易买到,价格如何? 2、在WIN2000下,是否有现成的驱动程序? 3、一般,笔记本电脑的“PCMCIA无线网卡”的天线很短,是否有长天线(或者是能够能够引到设备以外某个地方)的产品? 不知到这样方案是否合适,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自己最好自己设计一块母板.系统更紧凑,如果无线的距离比较远的话,你可以看意大利的一快产品

网友:
你需要的东西很简单啊,就叠加一个PCMCIA模块即可啊,不过价格有点高,可以的话,自己做啊。

楼主:
请问,PCMCIA模块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B:
我这里有,PCMCIA模块,价格我觉得不贵,如有意向可来电021-54262206-160李会品

网友C(2006-06-23):
可以用PC104+ 转mini pci;mini pci 的无线网卡很容易找,并且结构也比较稳定.有问题联系我0755-83767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