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4-07-01):
本人在选择继电器时遇到麻烦,由于箱体有振动,小型继电器与底座接触总是不好,本人选用的是JQX-38F,触点负载为30A,所以考虑更换为无底座的继电器JQX-40F,触点负载为40A,可这在价格上可能会相差好多(我不是很确定)。目前想选用汽车继电器,一常开就够了,可我不是很清楚,汽车继电器与一般的中间继电器有何区别,在稳定性上哪个好,相比之下有何优缺点?请大家赐教。

网友A(2005-12-14):
1.不知道你选用的是那个厂家的产品;通常情况下,继电器插座上会固定继电器的附件,对于在振动中使用的继电器很重要的。不同厂家的产品会有品质上的差异的,所以,选择一个质品过硬的厂家很要。2.汽车继电器与一般的中间继电器的区别:汽车继电器的负载电压一般在12VDC或是24VDC,其负载能力也是按这一标准来测定给出的。例出某汽车继电器的负载能力是40A,那么它的工作条件就基本上12VDC(24VDC)/40A;而一般的中间继电器的负载标准通常是250VAC(30VDC),其负载能力是在这一标准上标定的。@汽车继电器工作在直流负载环境中,中间继电器一般工作在交流负载环境中,在选用触点的材料上会有所差异的。一般来讲汽车继电器的抗振性能会比一般中间继电器好一些的。

网友A:
如果还有继电器方面的问题可以和我交流:QQ:41774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