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直流电动机的控制

楼主(2004-07-01):
请问能否用AT89S51单片机来控制直流伺服电动机,应该克服哪些技术问题,希望能给出相关的电路图作为参考!谢谢了!

网友A:
当然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不过不可用在高精度高动态等要求,否则计算时间,字长都是问题,你可以参考microchip公司给的示例用PIC单片机实现伺服控制。我这里有技术资料。 硬件:要解决轴角编码器解码(或计数)、与功放器件接口、输入接口。 软件:控制量计算(PID或其它滤波措施), 控制参数:采样周期选择

网友B:
我用MEGA8的PWM功能,但好像有问题,PB1(OC1A)口无输出,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技术。

网友C:
to:gxm7603能不能把资料发给我一份.谢谢! hot_hearted@sina.com

网友B:
指那方面资料? 我也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