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9113数据采集卡的问题!

楼主(2004-07-01):
ADLink公司PCI-9113数据采集卡 1.工程文件位于D:\NuPRO , PCI_9113的驱动程序装在C:\Adlink . 2.将C:\Adlink\PCI-DASK\lib中的PCI-DASK.DLL及PCI-DASK.LIB拷贝到D:\NuPRO下;将C:\Adlink\PCI-Dask\Include下面的Dask.h及DAQHeader.h拷贝到D:\NuPRO下 . 3.工程文件为Project2.bpr . 在Borland C++下 ,View|Project Manager-->右击Project2.exe-->Add-->添加PCI-Dask.lib .(请问,所谓的把LIB文件连接进工程是这么做的吗?) 4.在Unit1.cpp中加头文件 , #include "Dask.h" . 5.写了个最基本的数据采集 , 下面是主要代码 : I16 card=-1,card_num=0; int i; unsigned short hdata[8]; card=Register_Card(PCI_9113,card_num); for(i=0;i<8;i++) //采集通道0-7的单端输入,结果存入数组hdata[] { AI_ReadChannel(card,i,AD_U_10_V,&hdata[i]); } //省略处理数据的部分(除于4096再乘于10),应为Range是0~10V,PCI_9113是12位输出 Release_Card(card); //请问,释放板卡是起什么作用? 6.疑惑的问题: 没有输入的情况(PCI_9113与转接板的数据线拔掉,相当只插了9113卡),此时通道0~7的输出在3.5~4.2V之间,且多数次数呈递增趋势(CH0最小,CH7最大). 我认为此时的输出应该为0,因为没输入? 7.我的想法: 给CH0加一个直流电源,看采集的结果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那么9113卡出了问题(PCI-DASK里面的例子得到的结果也一样)

网友A:
你所看到的现象是正常的,在没有接信号的情况下,板卡的输入通道识别到的是一个随机值,给输入通道接一个直流信号,若能够正确识别,则板卡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