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无功功率补偿问题

楼主(2004-07-01):
请问通用变频器采用电解电容进行无功功率补偿是如何实现的,电解电容的容量如何计算?

网友A:
变频器上的电解电容是整流后滤波用的。

楼主:
那无功功率补偿如何实现?

网友B:
是否有这必要!

楼主:
为什么没有必要? 请李老师详细说明。我做的是通用变频器v/f,电动机绕阻产生的无功功率,不需要补偿吗? 我是初学者,还请李老师指教

网友B:
变频器的无功功率是谐波产生的,与电机无关。无功功率份量不是很大,大功率变频器才有必要功率补偿,但也不是加电容,而是在直流回路或输入端加装电抗器。

楼主:
但是无论电动机处于电动或发电制动状态,其功率因数总不会为1,因此,因该在中间值留环节和电动机之间总会有无功功率的交换,而这种无功能量要靠中间直流环节得储能元件(电容器或电抗器)来缓冲,不知道我说得是否正确?

楼主:
电流型变频器适用电抗起来进行无功功率补偿的,而电压型变频器是用电容起来进行无功功率补偿的,但是,电容或者电感的值如何计算呢?

楼主:
请教高手

网友C:
变频器作为负载而言,是容性负载,而作为电源是电压型,为什么还要无功补偿。只不过是作为变频电源,对电网有污染,要进行一些处理

网友D:
电解电容的作用有2个: 1、为感性负载提供无功,如电机; 2、滤波功能,这也是电压源型变频器的特征决定的。

楼主:
那么电解电容的值如何计算?

网友E:
谁说没必要! 吴卫峰说的没错,其功能有两个: 1,电源滤波,无论是三相还是单相整流都比不可少.对与大功率的变频器滤波后还要加上电抗器. 2,对感性负载而言,要尽量使其靠近中性才能获得最大功率,所以要用电容的容性与负载的感性相加,其结果越靠近中性,获得无功功率就最大. 我们市场上见到的大多数无功功率补偿器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请问结果靠近中性,是什么意思,电容的容性与负载的感性相加,什么意思?如何相加,能否讲的详细一些

网友A:
功率因素有越前和滞后之分,即功率因素如果是0.9,可分为容性和感性。如果你连基础都不懂,天下没有好老师教会你。

楼主:
因为不懂,我才问,懂得话还问什么,没有人一生下来什么都会的,我想你也一样。如果按照你的意思,那么这个论坛也不用开了。你也太打击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