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G11系列故障

楼主(2004-07-01):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富士FRN7.5G11S-4CX变频器,过一段时间就出现“欠电压”报警,再重新启动,又能开一段时间,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修的

网友B:
不接电机试一下,测输出电压。

楼主:
请问笨鸟先飞和变频沙龙:如何修?

网友C:
你的变频可能是可控硅不好吧

网友D(2004-09-28):
毛病不大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变频内的直流接触器

网友F:
一段是多长:一分钟?一小时?一个月?

网友G:
同意 硅谷客 的意见!!!!浙江格雷特瞎起哄!有观点好好说,小孩子别多嘴,好好听着就是了!!!

网友H:
XZP有点道理,或者可控硅触发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F:
冷月是哪位?如果你说我是小孩子,那除了你之外我们都是差不多年龄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称呼你老人家了呢?请尊重我的工控同行们!我想知道你是厂的电工还是维修部的?!

网友F:
三个原因: 1、光偶不好 2、可控硅导通供电丢失! 3、建议换换主控板排除。 4、可控硅一般不会有故障

网友G:
浙江格雷特小孩子现在的变频器不用可控硅了!

网友F:
凭你的经验所有变频器坏的都是可控硅咯?那你赶快去改行卖可控硅吧,你一定成为龙头老大!呵呵!请不要用你片面的思想来含盖我的意思!

网友I:
富士变频器的模块中有可控硅,施耐得变频器在整流电路用了三个可控硅.

网友J:
检查一下报警记录里直流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K:
具我所知变频器内的大功率模块应该是MOS管而不是可控硅,因为可控硅在直流供电时是不好关断的。而欠电压报警可能是电源接触器的触点虚

网友L:
不是接触器问题,看一下检测电路

网友M:
我同意紫竹说法

网友I:
具我所知变频器内的大功率模块应该是MOS管而不是可控硅,因为可控硅在直流供电时是不好关断的。而欠电压报警可能是电源接触器的触点虚,YONGZAIZHENGLIUSHANGXINGBUXING?短接限流电阻,不好关断正好.

网友N:
G11变频器的整流和缓冲电路都集成在一起了,我同意紫竹的意见检查一下检测电路。

网友F:
TO学生学习: 故障原因找到解决了么?

网友O:
PPCB 板上的一个驱动用的三极管工作不稳定了。再过几天会出现送电就“LU”报警。

网友P:
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Q:
检测电路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故障已解决。说来不好意思,故障原因为输入电压有问题,缺一相,变为220V供电。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能用220V供电吗?

网友B:
“缺一相,变为220V供电”理解错误!两相也是380V。

网友F:
输入缺一相不会降低输入电压,是因为回路供电输入电流不足造成报警。

网友R(2004-11-05):
我们这里也有类似问题。富士G11S和P11S,三四台,带风机负载。故障显示“欠电压”,EDC大约是530V。故障不定期出现,一两天或更多时间。请详细指点,谢谢! 是不是制造质量有问题?这批是今年上半年的产品。无锡厂出的。

网友S:
to学生学习:三相交流电源缺一相也是380付, 任意一向对中线的电压才是220付。

网友T(2006-06-06):
电机没问题 就是不转了 怎么回事啊??用的是富士的G11的

网友U:
欠压报警是直流端低压报警。有可能情况是1、电源电压低、缺相。2、电容问题。3、主控板。4、 负载拖动。
 还有什么原因啊?

网友V:
一、当检测回路检测到直流电压纹波不足时,就会报欠压
二、可控硅掉电
三、检测回路故障

网友W:
电源缺相是会产生欠电压的现象,这种故障我在厂里经常遇到,特别是富士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