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些PLC有CAN接口

楼主(2004-07-01):
我有客户使用32套伺服高速定位,拟以CAN总线实现,请高手们指点可以使用哪些品牌的plc,谢谢!有意者可合作。

网友A:
湖北黄石科威自控公司的嵌入式PLC配有:   CAN网络接口;   485网络接口;   支持多家HMI 在纺织印花行业已批量应用。

楼主:
kwcjc: tell me your Tel, Fax , address & your true name,I will call you,thanks.

网友B:
应该是电缆问提!

网友A:
layman: 电话:13971786783 传真:0714-6537948 欢迎访问科威自控!

。新手上路

网友:
GE和施耐德都有。但是用CAN做伺服控制,速度够吗?

网友A:
CAN用来组织管理或传送操作命令、状态信息用的。 真正控制伺服是底层驱动模块。 驱动模块通过CAN将内部信息送到CAN接口的PLC。

网友C:
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 在使用32套伺服高速定位,拟以CAN总线实现这种前提下,最好采用上海B@R的产品。该产品是我使用的最好的一种产品了,它是欧洲的产品,比一般的PLC好用多了,对控制复杂要求精度高的场合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