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中的指令脉冲形式

楼主(2004-07-01):
哪位高人给我讲讲在伺服控制中,指令脉冲方式的 1、符号+脉冲 2、CW+CCW 3、A相+B相(2倍体) 各是什么意思,如果用PLC控制,怎么实现

网友A:
符号+脉冲:符号控制电机的转向、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数量决定位置 CW+CCW:CW线加脉冲就向一个方向旋转、CCW加脉冲就向另一个方向旋转,但两者不能同时被加脉冲 A相+B相:两路脉冲相差90度,A相超前则向一个方向旋转、B相超前则向另一个方向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