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

楼主(2004-07-01):
各位大虾门,请问那位用过变频器控制 饶线试异步电机(转子串联电阻调速)的.怎么样控制的呢?该怎么改造呢??

网友A(2004-09-09):
短接所有电阻。

网友B:
有专门的控制器.如ABB的ASTAT专门用来对绕线电机进行调速的.

网友C:
变频只接定子线圈,转子甩掉!顺便介绍一新网站,内容不错!还有变频和plc培训呢! www.zz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