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问一个三菱MR-J2S-100A的问题

楼主(2004-07-01):
我买了一个三菱MR-J2S-100A交流伺服电机放大器。因条件限制,想用单相220V交流电源供电。我看该放大器的标牌上有:INPUT : 5.0A 3PH+1PH200-230V 50HZ 的字样,似乎可以用单相交流电源供电。但看了一下产品样本和技术手册,上面都说这种型号放大器的电源只能用三相交流。我想问一下该放大器到底是否能用单相交流电源供电?如果这样用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J2S系列对于750W以下的放大器可以接单相220V,也可以接三相220V; 对于100A/B及以上的型号只允许接三相的电源! 100A接单相工作应是可以的,但满负荷工作可能会报警!

网友B(2009-07-02):
有维修的跟贴,看来不能接单相

网友C:
1000w以上的最好用3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J2S系列对于750W以下的放大器可以接单相220V,也可以接三相220V;对于100A/B及以上的型号只允许接三相的电源! 100A接单相工作应是可以的,但满负荷工作可能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