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研华的ISA采集卡

楼主(2004-07-01):
使用研华的ISA采集卡PCL-711B,PCL-722, 发现无法看见硬件,也无法安装驱动, 请问可能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一般ISA卡片安装好驱动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需要运行测试程序来验证板卡功能,所以试试运行驱动中的程序,看看板卡的功能正不正常?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