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风机为什么不转?

楼主(2004-07-01):
求助 现在我公司用的一种排风机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环境温度升高到80℃时它会停止工作,当温度降下来又可以工作了,这是怎么回事,是风机自保护吗?,什么品牌的风机比较好,推荐一下

网友A:
听不懂。我们平常卖工控的时候,就是标配的。这种问题不会出现,你如果有问题找你的卖方哈。这样子可能会保险点吧。。。工控这种东西,很少有不负责的! 不过我倒是知道有一次我装机的时候因为风扇没有装好,CPU刚开机的时候热,风扇就自动停止转动了。工控机就停止运做,技术说是一种自我保护,解决方法,我把风扇换了一个好的,装好后,就好了,可是与你说得不吻合。。。。

网友B:
里面采用PTC元件作为温度保护。

网友C(2005-06-22):
电机有PTC温度传感器,超温会停机。主要是保护电机,防止过热烧毁。

网友D:
里面有温度传感器罢了,过温度就断开了!你检查以下电机的轴承,看一下它的润滑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