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2004-07-01):
我想问一下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对环境的要求不高,能在环境温度80℃以上

网友A:
除非定制!

网友B:
同意义上朋友的说法,冷却系统是个大问题!

网友C:
把变频器离环境远一点不就可以了?一般这么高温的环境不可能是大面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