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下如何使用水晶报表?

楼主(2004-07-01):
装卸了水晶报表控件,wincc下不知如何调用。

网友A(2009-09-22):
关注一下,不知道怎么连接WINCC的数据库!

网友B:
wincc添加MIS的MSFlexGrid控件 通过代码连接SQL 或access数据库 然后通过需要进行增、删、查、改代码实现强大的报表功能。刚好我手头也在做一个上位机监控软件有机会可以互相交流。QQ 397448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