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输出三相的变频器当作单相电源用,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4-07-01):
在输出三相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接一相输出,是不是就没有信号? 听说这种情况下都有缺相保护,不知该怎么解决。急盼高手赐教! 另外,有输出单相的变频器卖吗?

网友A:
有单相变频器卖。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了,有些可以通过设定去掉缺相保护。 没有输出单相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