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受干扰

楼主(2004-07-01):
小弟刚毕业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工控机用RS232电缆和一喷码机通信,喷码机接收工控机发送的要喷码的信息,可是在喷码机附近的一台电动机改为变频器控制后,此喷码机喷码变得不正常,请教各位工控人,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干扰引起,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05-07-18):
尽量让通讯线离开变频器,通讯线屏蔽接地都要做好,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1、空间辐射干扰;2、电源传导干扰。辐射干扰使用屏蔽电缆;变频器使用电源滤波器;不要使用同一个接地

网友C(2005-08-17):
如果通信距离较远,考虑接地和终端电阻。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D:
变频器干扰很厉害的,俺罗汉说得做吧

网友E:
避开变频机。

网友F(2006-04-19):
那这样一般可靠的通讯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G:
降低通讯波特率也可以尝试下!

网友H:
。http://icmcn.home.sunbo.ne

网友I:
RS232的通信距离本身就不加,所以肯定没有多远.我觉得最好根据你的通信方法,把原先RS232的线剥离出来后换成屏蔽线试试,这样能解决干扰.另外检查一下设备的接地情况.有时候接地不好也会出现通信干扰的.肯定不是通信速率的事.

网友J:
在变频器的进线和出线端加装噪声虑波器即可。

网友K:
 向你推荐一款: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
经EC,UL,FI权威认证。举世闻名的BROMMA集装箱吊具控制系统、
科尼起重机控制系统、美卓造纸设备电控系统、上海振华港机
电气控制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欢迎大家试用我们的产品。
联系电话:025-86893594   QQ:27576804 联系人:tyler
email:luch_2000@163.com  公司主页:
www.rebeck-delcon.cn  www.delcon.fi
详细技术参数:http://www.rebeck-delcon.cn/delcontechnica.htm
抵抗感性负载系列产品: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sl/do/cailiao/slocra.htm
抑制电容性泄漏系列产品: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sl/di/slicr/sldi.htm

网友L(2006-06-23):
给电脑使用隔离变压器,不用接地,防止从地线窜进干扰

网友M:
应该是电磁干扰,最好给电缆加屏蔽线

网友N:
远离 台电动机或变频器控制  传输要用屏蔽线还有注意您的电力线路是否有干扰

网友O(2006-07-27):
CEOS:
    那这样一般可靠的通讯距离是多少呢?

RS-232一般可靠的通讯距离是15米!但不是很恶劣的情况下,通讯距离还是可以加长di。。。

网友P:
加屏蔽线吧

网友Q(2006-08-28):
加屏蔽线

网友R:
RS232通信距离比较短。一般干扰是通过电源线传进去的,所以在布线上和变频器的线交叉布置,尽可能用屏蔽线!

网友S:
明显是干扰,注意变频接地,分离布线,不行加滤波器

网友T:
从你现场环境来看,就是电磁干扰造成的.不是说影响232通讯,而是喷码机工作不正常了,并不是通讯不上了.你一传完数据就停止发送了,所以你还是考虑喷码机的抗干扰问题.最好原理变频器.

网友U(2013-04-22):
正在遇到同样的问题,在这学习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J:
在变频器的进线和出线端加装噪声虑波器即可。

变频器尽可能远离喷码机1.2m以上;喷码机和变频器地线分开接;使用滤波器或总线隔离中继器;通讯电缆一定要用屏蔽线,如果是232总线控制,终端电阻更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