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恒温控制

楼主(2004-07-01):
各位老师,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个公共澡堂,在洗澡时由于热水和冷水的压力不同,所以用户手动调节的时候,水不是太热就是太冷。所以我想让他只有一个出水口,在澡堂上面加一个水池,让热水和冷水先混合到我想要的温度。 请问,怎样控制让他恒温。

网友A:
热水直通,冷水管道加电动阀,出水口加温度传感器,控制电动阀的开度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大约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