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控制几台变频电机,有些问题谁能帮我

楼主(2004-07-01):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控制几台变频电机,有些问题让我有些为难,当用PROFIBUS通讯时,如果所有电机都同时运行,有一台变频器报故障,为什么其他的电机也会停呢,能不能当有一台变频器有故障时不影响其他的电机运行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程序问题吧,情况不详不好说

楼主:
程序也没有互锁的,我看过了

网友B:
dp通讯失败,300STOP。可添加OB82/OB86

网友C:
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监控处理,运行观察断点,如果程序上没有问题,检查故障变频器接线线路。

网友E:
程序有问题!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控制!如过可以你可以把他发到我的信箱:xiaomaguo@yeah.net我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