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控制几台变频电机,有些问题让我有些为难,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4-07-01):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控制几台变频电机,有些问题让我有些为难,当用PROFIBUS通讯时,如果所有电机都同时运行,有一台变频器报故障,为什么其他的电机也会停呢,能不能当有一台变频器有故障时不影响其他的电机运行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那是因为一台电机停了,你的PLC也停了! 你需要在PLC程序中加上0B82,0B86等几个程序块!

网友B:
当有一台变频器报故障时,若是PROFIBUS故障会引起PLC的响应,你可以让PLC的响应不至于让PLC停止。具体做法是调用相关的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