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帐号权限的问题

楼主(2004-07-01):
最近做一个系统,设置权限的时候忘记admin帐号的密码了,记得ifix好象有一个万能帐号和密码,哪位大哥能告诉我啊,我的email是:fredjung316@hotmail.com,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把scu文件改了即可没什么影响重新配置就okay

楼主:
scu文件怎么改呢? 我如果拿一个没有设置权限时候的scu文件覆盖掉 打开了安全的scu文件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