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怎么编这个小程序呢?

楼主(2004-07-02):
就是两个数字,比如两个数字1和3每相隔20毫秒交替出现,这个怎么实现呢,有现成的vi可以用吗?谢谢了。

楼主:
使用Property Node的Visible属性,配合循环和延时程序即可实现

网友A:
只是在面板上实现两个数字定时交替出现么? 要精确定时么?如果不要求精确定时我倒是会做。 请问精确定时怎么实现呢?

网友B:
用VB的定时控件很好编的。

网友C(2004-08-09):
给两个case,放上Property Node就 ok

网友D:
精确定时在win下的lab不可能实现,如果是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采用labview RT。

网友E(2004-10-04):
延时+case 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