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是否处于负荷

楼主(2004-07-02):
各位大侠 我在调试三菱FR-E540变频器时,变频器显示报警E.THT,这种现象只是在电机停止时才出现,正常运行时不出现,我查了一下这个并显计算电机的功率满足负荷的需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电机是带制动电机的,请问制动部分坏了会不会引起这个情况?还是变频器没设置好?请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参数0、3、8、9、11、12、13设为多少?